楼主(2012-06-13):
单位有一Y430的本,以前装win7没有问题,这几天出于工作的需要,换回了XP,不知怎么,老是自动关机,求原因。
win7

网友:
倒晕。 你觉的是XP 问题吗。
你不是修电脑的吧

网友:
把硬盘的工作模式调成IDE试试
同意楼主:
3.6
辉煌明天
同意楼主:

网友:
电脑没有脑
同意楼主:

网友:
开垦电脑
同意楼主:

网友:
申再球
同意楼主:

网友:
黄炳忠
同意楼主:

网友:
调一下模式,如果还会,就检测一下温度这些!

网友:
换下模式

网友:
是自动关机还是蓝屏重启啊。。。如果是温度的话你能装上系统?我觉得你可以再装回W7试试。

网友:
他是客户吧,还是换回WIN7吧

网友:
这个跟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个和系统没有什么关系的,你的问题表达的也不是很清晰啊,是关机还是重启

网友:
一般自动关机跟系统问题不是太大啊

网友:
驱动上的不对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机子是老是死机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