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IDE并口硬盘的串口连接问题

楼主(2012-06-13):
有一台80G 希捷并口硬盘,CMOS里面可以认出来,但启动后就认不出来了,据说可以用超级终端来进入,可是不知道超级终端怎么设置?另外串口线是如何连接的呀,我有一张图不知是否是这样与串口连接的。

网友:
这个图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要配合PC3000操作的,否则没有意义。

网友:
可以使用PC3000试一下,代卡

网友A:
如果线做好了,接好电源线和串口线,设置波特率9600.可以用超级终端操作,如果是固件问题则需要PC3000来读写或修复。

网友:
PC3000有个 转换卡 用哪个改就行了

网友:
在cmos里可以看到你低格试过没有,我有几个盘都像你说的故障,挂在pe低格后,能用了。不过必经是出过问题的,用起来,还不是太顺畅

网友:
楼主搞好没?怎么处理的?

网友:
可以借签中九的方法,硬盘可以随便刷的`!

网友:
上面的回帖是对我的朋友说的。

其实超级终端下如果了解硬盘维修指令是可以修的,但是这些指令都是不大好掌握的,每个型号的硬盘使用的指令有差异,一旦弄错就难弄了。
老的PC3000对希捷支持很不到位,新的又太贵。
要是一般人不费太大力气能掌握的话,PC3000,效率源和希捷专修卖那么贵一套设备还会有人要啊?!

硬盘子系统又是一个独立的“计算机”,每个型号又有独立的子系统。西捷,7200.12的盘目前都还没有工具可以做自校准,只是处理固件门,写一写固件,就是因为效率源公司对新盘的指令还没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线做好了,接好电源线和串口线,设置波特率9600.可以用超级终端操作,如果是固件问题则需要PC3000来读写 ...

USB转TTL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转TTL可以不??

有专门的指令线卖的,你也可以买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