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2-06-13):
今天修到一块捷波I31GM4-L主板。客户拿过来是自动上电。报价后。CMOS放电。自动上电故障排除。但是没有复位。测量内存供电,桥供电等都正常。唯独cpu没有供电。这块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3A,测量他的工作条件 供电  VID   EN   都正常。芯片换过还是没有供电。本人技术有限。刚刚接触主板维修,实在是没有思路了。望各位前辈高手给个思路。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场管坏,你查过没有

网友A:
那就查一下芯片的的反馈  自举

同意楼主5

网友:
  什么是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一下芯片的的反馈  自举

请问反馈怎么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一下芯片的的反馈  自举

请问饭馈怎么查啊?本人很菜。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饭馈怎么查啊?本人很菜。望指教。

你找个芯片的PDF图 看下那个脚接反馈的  量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查VRM芯片旁边的小三极管和周围的贴片电阻和电容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到哪里没电压的,跑一下线路

网友:
对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建议先换个u试试吧

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先在网上找到芯片管理的资料,知道那个脚应该有电多少,再慢慢找。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供电吗?还是EN ?

网友:
应该还有其它问题没有查出来!南桥所有供电都有吗?还有芯片有发热的吗?IO呢?

网友(点评):
桥的供电都正常。没有芯片发热。

网友:
同意先换个U看看,有时候U有问题了,也这样

网友(点评):
CPU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注意芯片的SS脚,另外最后换一个芯片看看,RT的这个芯片很容易坏的哦。

网友(点评):
换过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
同意换个cpu先看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当供电等一切条件都满足了,就只能从时钟开始了!

大哥。我的供电不正常唉。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没图纸

网友C:
重查VRM的PG信号是否正常.

你是说EN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查VRM的PG信号是否正常.
你说的是EN还是VRMPWRGD?

网友:
周围元器件简单测一下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