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8.5的Tpview液晶,开机后显示菜单正常,接信号暗屏 ...
一台18.5的Tpview液晶,开机后显示菜单正常,接信号暗屏,求助中

楼主(2012-06-13):
一台18.5的Tpview液晶,型号A990W,
双灯管,通电开机后显示菜单亮度和颜色正常,但是接上信号后会发现是暗屏
单独点过灯管,测试过高压,都没有问题。怀疑是驱动问题,淘宝上买了一块驱动,和卖家说好把程序写好,结果发回来,安装好白屏,还不如以前原机的板,起码菜单还能亮,
把机器给同行送去,屏亮了,但是比正常显示器亮度低很多。
哪位朋友给个办法?谁有这机器的数据?
暗屏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前几天遇到个,开机不定时花屏,去掉VGA线能显示海尔,换了屏线,取走十多天了没回来。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的驱动程序问题,有卖跳线驱动的驱动板

网友:
你单独点过灯管没前几天有过一个这样的机器,是这样的拿来是有不定时白屏,换屏线不行,后发了个驱动板,按上就是这个样子屏暗的不行,单独点灯管没有问题,用电源板点其他的灯管也是暗,没办法改个通用高压板好了,同行是不是给你改的高压?

网友:
结贴来了。。。。。。。。。。。确定是驱动板问题。
此显示器确定为驱动板问题,已经修好。
客户不修了,走的时候买了一台液晶,这台卖给我了。
闲下来,找了一块乐华的板,试了几个18.5的程序,刷了三次,改了一次屏线,搞定。
现在使用全部正常。
名字可以这么长
都刷了三次数据了,为什么不刷淘宝买的驱动板的数据呢。 OSD正常,图像不正常查VGA口到IC这间的电路、程序、主控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