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6-13):
一台联想台式电脑用猫可以拨号上网,装了一个新无线路由后不能上网,而且电话也不能用了,猫和路由都正常,是不是需要改下路由IP地址或者计算机名呀,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首先要设置路由器(参考说明书),若还不行,到路由器厂家网页查详细说明书,原来我也是老设置不行,后来在厂家网页查详细说明书设置就OK。

网友:
是不是缺少什么补丁的

网友:
把你的网络账号和密码输到你的路由器里

网友:
要在路由器里面设置一下的!

网友:
好像设置这么简单的问题是不应该拿出来问的事情吧?你应该知道接路由是要设置的,我与到过猫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路由是好的,猫可以单独连接电脑,就是连不了路由,大家不要说MAC克隆的问题了小儿科了我早就试了最后换猫,只能说他家的猫太恋他的电脑了换个主就不死不活的。跟我耍大牌,我就把它杀了。喂老鼠。

网友:
光千猫需要设置电话输出控制,小猫直接设置帐户密码~!还有特俗拨号对应不同地区

网友(2012-07-18):
进路由看看系统状态 看路由联网了没?

网友:
把猫和路由分别再换个试试!

网友:
要在路由器里设置账号和密码

网友:
光仟猫的话需要设置一下,电话线材工作,路由器一般不会导致电话没有声音

网友:
说明你买的时没事给你家的上网张号给店主帮你设置回家一定上不了网咯,设置一下,

网友(2013-04-30):
装了新路由后是要设置下路由才能上网的,都没有设置,怎么能上网呢

网友:
对啊!你有没有设置啊

网友(2013-06-12):
和楼主问题一样,铁通的,换了5个路由,设置了用户名和密码,克隆了mac地址,修改了lan口地址都不行。

网友:
电话不能用,证明还是宽带问题嘛

网友:
1,账号密码设置问题
2;路由器是否是好的
3;检查线路端口

网友A:
打酱油的~~

网友B:
设置下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