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LD533主板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2-06-13):
接到该板检查开机可以跑码C1-25-FF-D3停住不动
期间更换过多条内存无效,换电源测试一样!换IO刷BIOS依旧!
845GL的板本来维修基本没什么大的价值,就不想再修了,给客户报价90~哈我以为他会因为价格而放弃.......谁知道,他竟然说修!

没办法只能慢慢搞了!
在继续检查中发现一个问题,他板上带的CPU是P4 2.6G/512/800的,我换我的CD 2.66G与2.26G P4 2.4G/533 P4 1.8G/400竟然均不跑码!还有就是即使用他的CPU也会出现不跑码现象,需要清空CMOS才可以!或者点下晶振才可以!
更换晶振与谐振电容无效!
看来是南桥问题了,直接上BGA更换南桥后故障彻底排除!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5.0
丰富的经验法!

网友:
以前遇到过清COMS能点亮的板子,不知道原因。这是个好经验

网友:
这样的故障原来是南桥的问题呀,我以前遇到过不过一没有BGA二没有合适的南桥。

网友:
楼主值得我们学习饿

网友:
楼主修板经验丰富,顶一个。。。

网友:
更换南桥呀,值得我们学习在我们这台式机几乎不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