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奇怪的显示器问题,求高手帮助一下!

楼主(2012-06-13):
       今天,同行拿来一杂牌显示器。我检查,发现接通电源时外接信号,一切ok。试了好久,任然没问题。于是我就关机了,当顾客来拿时,再点就不亮。于是就拔掉电源再试,ok。靠,再关机,接着开机又不亮。总的来说,就是你开机时ok的,但不能关机,否则就开不了。(开不了时有一现象:电源指示灯由绿变红)

网友:
是怪,拔掉电源就OK。

网友:
换个电源线看看啊

网友:
一种是你的数据线没有接好,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另一种可能就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是电源供电有问题,或者按键漏电什么的,建议拆开机器查一下电源,再检查下按键是否良好,排除这两种以后就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我碰到过你的问题,结果是里面的电容虚焊

网友:
直接换一块板

网友:
估计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灯变黄,是待机了吧。。是不是程序啊

网友:
直接内置220v供电工作的显示器吗?确定于操作无关。猜想是电容有坏。拆开看看。测量输出电压后。在看看具体情况后再发帖。

网友:
估计市电源板的问题,楼主最好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