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鼓了,显示器亮一下黑。

楼主(2012-06-13):
夏天到了,显示器也经常坏,发现一个电容鼓了,就亮一下黑。用万能表量有12V电压,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本人是菜鸟,换了电容就OK

网友:
   你那个电容应该在12V跟5V供电那里的,如果爆了亮一下就黑是很正常的!因为点亮了,电容漏电成了自动保护啦!

网友:
显示器的电容最容易坏了,换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
请问电容漏电会自动保护吗,

网友(点评):
电容漏电,高压很容易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