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inkpad E40断电熄火

楼主(2012-06-13):
前些日子收到一台Thinkpad E40,来时客户说是有时屏自然不显,搬动一下屏又能正常显示,当时没仔细观察,客户也要得急,就装了一个系统,没问题了就拿走了。一周左右,又来,说还是一样问题,再试机,的确是这样,而外接同内接一样,几接不显,外接也跟着不显,这下只有拆机了,加焊显卡,测试一下,没问题了。在上内屏时,偶然间听到屏线处有嚓嚓声响,取来一看,在风扇处双MOS管旁一电容明显半边烧焦,心里格吱一声,不会就是这儿引起问题吧,取了,换,正常。进系统,蓝屏,我告非,不带这样折磨人吧。又重装WIN7。。。。直到试了半来个小时,都没问题了。认为彻底解决,客户因为是请假来修机子,都已中午了,就带回去了。一个晚上时间,又来了,说现在是会偶然间突然断电,然后几秒后自动重启。。。。。。我太阳你个E40哦,咋回事?现在内外屏都能正常显示不会不显,却又成了自动掉电重启。哪些大虾们碰到如此多杂七杂八小问题的,指教下。目前严重怀疑CPU问题了。

网友:
散热没装好吧

网友:
查一下温控部分

网友:
你弄个铜片在显卡就不会了。显卡管和CPU管交接地方没接触好。

网友:
说明问题的点还没找到。

网友:
散热问题吗?

网友:
风扇有问题

网友:
散热没搞好   看看是不是软垫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