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上不了网,本地连接,连接不上。。。有图纸

楼主(2012-06-13):
联想g455_NAWA1

网友:
桥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换了网卡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A:
先看下接口有没有损坏,再换网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接口有没有损坏,再换网卡芯片!

接口没坏,很好的

网友:
  重新打个驱动    我以前碰到 过这样的问题的  或者重新搞个系统就会好的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换了在说不好再把南桥搞下

网友(2014-11-18):
换个网卡,不行的话就改啊

网友:
改个us网卡 就可以了

网友:
网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