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无显求助,急,在线等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2-06-13):
联想G450

求高手指点

网友:
DPRSLPVR
这个不能为高。。
为高的话。CPU电压一定不会出来。。是一个深度休眠信号。。

网友A:
用CPU座打打阻止

网友:
哦!我是在一个论坛上看到说要有DPRSLPVR这个信号才对!
就是不知道它该为高还是低!??

网友:
哦!我是在一个论坛上看到说要有这个信号才对!
就是不知道它该为高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PU座打打阻止

打什么阻值?

网友B:
cpu供电IC的条件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IC的条件查一下

条件全都仔细查过了,,,

网友C:
是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bios问题啊

BIOS 会引起CPU供电不对?

网友D:
你是说你换过CPU,待机也正常,其他供电也正常,就是CPU供电不正常,对吗?   那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吗?正常的话就是CPU坏了或CPU座坏了,不正常,那你看什么不正常,然后按那条路子找

网友E:
拿cpu假负载打下组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你换过CPU,待机也正常,其他供电也正常,就是CPU供电不正常,对吗?   那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 ...

CPU 的确是好的,也换过了!我测到IC工作条件正常!请问你觉得这个图里哪些是必须的工作条件?另外你是说CPU座子虚焊还是怎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cpu假负载打下组织啊

打什么阻值啊?!?

网友:
我觉得31-34脚,还有供电脚就是12-20 脚都是必须的!  还有我说CPU座子可能虚焊   还有你那机子可以开机吗?

网友:
一:待机电压都有吗?
二:换过CPU供电芯片吗?
三:有短路吗?
四:前集正常吗?
五:待机电流正常吗?

网友:
你想测VID的话 可以不装CPU测一次阻值 装上CPU再测一次阻值 看装和不装是否有变化

网友:
超级版主过来帮忙了~!

网友F:
我刚才看到楼上的哥们说DPRSLPVR是深度休眠开启,如果这个脚是高电平的话,电压出来不了,你可以查查这路跟到哪里,是哪里引起这个脚的高电平,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刚才看到楼上的哥们说DPRSLPVR是深度休眠开启,如果这个脚是高电平的话,电压出来不了,你可以查查这路跟 ...

不是,这个脚的就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