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如何升级固件

楼主(2012-06-13):
有2片WD硬盘,都是台式机的,一片500G 一片1000G,想刷写固件,不知道如何刷写,有知道的指导下啊。

网友:
WD有专用的设备,如果你想自己刷可以用pl2302芯片做一个,自己刷,教程百度有~1

网友:
你说的那个工具应该是和ST的刷新工具一样的吧,那个工具我有的,就是不知道操作步骤及输入代码是什么,还是一样的操作呢?

网友:
西数刷写固件,可以用PC3000 UDMA或者效率源工具,有相应菜单,就叫写模块。

网友:
我没有那么专业的工具,当时,朋友给了我7片ST500G 7200 11串口的硬盘,都不能正常使用,我感觉卖破烂浪费了,就搜索解决的办法,才知道这个希捷7200 11版本的通病,于是我自己做了个小工具,就USB插口的那种,通过控制电机转与停,再通过那个什么命令,反正是输入好多次,搞好了5片,早就不搞他了,也就忘记了,但这个工具还是可以找到的,没有丢,WD的硬盘要是也用这个工具的话,那命令及步骤又如何呢?

网友(2014-11-20):
WD跟ST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