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hp 4416s 显示星星点点,求助

楼主(2012-06-13):
拿来不亮机,拆机,无修无进水无摔碰,加电,电流在1.0几到1.4几跳动,典型的北桥虚焊问题,加焊北桥,上机,1.8几跳动还是不亮机,芯片周围有红胶,怕没加焊好,摘下来重植,加电电流显示正常了,已经跳动到2a多了,按正常来说应该亮了,但是黑屏没反应,接外接,一看亮了,但是字体中间有蓝绿的颜色,感觉不对,上屏的lcden信号出不来,肯定不亮屏,难道,显卡也挂了,加焊不行,重植不行,换了一个新显卡,屏亮了,但是显示星星点点,带红条,我晕,这机子怎么这么难伺候,上图求救了,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个机器,故障不同,但是头痛要死啊!

网友:
感觉屏线没插好,要不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没有思路,好像是LVID输出部分有电容被击穿的原因,当时我是这样处理,最好搞得整款主板废了!!!

网友:
外接有没有红条。。我有个海尔的 外接内屏都花屏   没有BGA还没有修

网友:
先换个屏线试试吧

网友:
先换下屏和排线看是哪个的问题,屏挂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过一样

网友:
外接都正常,没有红线和之前的蓝绿字

网友:
过热以后现存和线路断,之前遇到过蓝色和灰色的拖影

网友:
我晕,难度大了

网友:
屏线坏  屏坏   显卡坏

网友A:
建议加焊下显存,手里有台4411s,前面电流和你一样,有一次跳变,看了你的贴不太敢换显卡了,打算刷个BIOS试试,不行再换显卡,显存已经加焊过,这里求一下BIOS,有没有6050a2252701-mb-a03的bios,哪位大侠有,谢谢了

网友B:
换显卡,这个机器太恶心了。。。昨天客户刚拿走一台。。。之前外花内不显。。。加焊重做外ok内不显。。。换显卡ok后放了一部高清后不跑马,加焊北桥又好了三个小时挂了。换北桥后又用了8个小时花屏后外显内不显。。。后从另外一块主板上拆下显卡换上ok放高清两天才算修好。。。

网友:
太搞了吧
看了你的头像和维修过程,我居然笑了,你真N
这么曲折的维修啊,你够有耐心。

网友C:
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呀,不然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显卡,这个机器太恶心了。。。昨天客户刚拿走一台。。。之前外花内不显。。。加焊重做外ok内不显。。。换 ...

你真有耐心,我放弃了,告诉客户换板了,投入太多都不挣钱了

网友(点评):
不是投入太多的问题啊,兄弟。。。关键是一开始不知道会这样啊。。。修到一半的时候不修就更亏了。。。关键是那个鸟客户老是打电话来催。。。昨天被我骂一顿。。。

网友(点评):
维修最讨厌就是客户催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呀,不然就是屏问题了

认真看回帖,屏和屏线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焊下显存,手里有台4411s,前面电流和你一样,有一次跳变,看了你的贴不太敢换显卡了,打算刷个BIOS试 ...

bios之前也说过了,而且这破机子说错bios还会没待机

网友:
再换4片显存,我没耐心了,告诉客户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认真看回帖,屏和屏线都换过了

内存换一下吧,不然就是显卡,或者显存的可能了

网友:
换桥换显卡?这机器用不着这么修把,主板买块才2百多,这款机器重置北桥修的多

网友:
这样就换板啦?客户同意啦?
我在想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哦?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之前好像碰过但是内存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焊下显存,手里有台4411s,前面电流和你一样,有一次跳变,看了你的贴不太敢换显卡了,打算刷个BIOS试 ...

显存是用风枪加焊吗 温度和风力要调多少 这个没干过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存是用风枪加焊吗 温度和风力要调多少 这个没干过不知道怎么弄

看你用的风枪怎么样,风力调到3,温度跳到4,5之间,基本就是无铅的温度

网友:
    这个机器我已经修的时候  是跑3D花屏   不跑3D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那客户可恶  就是要跑3D    害我差点做显卡    哥还是慢慢修 最后飞了1条线   修好了   200元  最后客户看到跑3D不花屏   他都笑了、。、。

网友:
先排除屏和屏线的问题,再确定是哪里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

网友:
你那机子是英特诶  还是AMD的呢 我修这种机器都是直接换显卡 修完就是爱出这问题 前一段时间修了一台宏基的 显卡值球后也是和你那一样 换玩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