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20A Bios里面的BOOT 全让我二逼删除了....

楼主(2012-06-13):
求解决办法....  F2 BIOS里面的 恢复系统默认不能用    现在只能开启USB  然后进入系统盘 PE系统  连系统都不能安装......网上说 重新刷BIOS...请问还有别的方法么...

网友:
boot 还能删除呀  技术真给力

网友:
在部分笔记本电脑里 按X 就直接删除了 连提示都没有 奶奶的 当时没注意  我按ALT  按错位置了 妈的

网友:
BIOB被删还真没听说过  拆主板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