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BGA已做好。大家看看怎么样啊。

楼主(2012-06-13):
前段时间说要做个BGA,现在差不多已做好了,就剩主板的固定支架没有做了。加焊了一下主板的北桥,感觉还不错,桥没有加热坏。风枪8205的温度控制在240度,底部两温区,边上四块的温度设在130度左右。中间主加热的温度在220度。加焊了一下北桥NF6100,感觉还不错。照片是今天 照的,相机日期没有设对,所以显示的是三月份的。

同意楼主

网友:
迅维就是牛人多

网友:
成功率是多少?

网友:
加热台的功度。两块最长的是650W一块,一共1300W,两块小的是300W一块,中间的是600W,一共1900W,不带风枪的功率。

网友:
要有一个良好的主板支架成功率会很高的,要不然坚强些的板子还好点,要是柔弱些的板子一定会变形的,痛苦的事会接连发生的。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对啊,现在就是还没有做好主板支架了。正在做了,主板支架不太好做。所以还得等些时候了。样子就是网上卖的那主300元的那种支架差不多。这样BGA的成本做下来。料料总价没有超过五百元。带上风枪和两个BGA风嘴。固定风枪的那个铁圈圈,是很粗的铁丝。放心不会震动的,支架都是空芯套实心的刚筋柱,下面还有一块七八重的配重底坐了。

网友(点评):
选网状支架,中心开口,简单又好用,你还要注意调整主板高度,小心主板会变形.

网友:
PCB支架可以用我建议的电视挂架。
中间那块砖实际上不需要那么大,8*8的砖我认为比较合适,虽然会留下空隙但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网友:
除了支架,其它的感觉还不错,费用大概是多少?

网友:
费用总价格带上风枪和两个BGA的风嘴,总价没有超过五百元。主板支架还没有做好了。用25的角铁做的,还没有做好了,所以上不了图。

网友A:
才五百元,能不能卖一台给我?加点钱给我组装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五百元,能不能卖一台给我?加点钱给我组装一台

真的没有超过五百,我给你算一下啊,风枪加两个BGA的风嘴加运费215元。是别人刚买了不到一个月。然后便宜给的我。发热砖边上的四块加邮费90元。中间的那块是25元以前买的。两个温控器价格好像是60来块钱加邮费也就最多80元。测温仪两个价格35元。支架是找朋友给做的。机箱,交泫接触器,空开都是没花钱的,做的那个主板支架也没有花钱,还没有做好了。

网友:
用这个夹风枪应该比较美观,价格也很低。名字叫8字开罐器。不是特别硬,下面要有个金属片支撑比较好。

网友:
张先生就是见多博学!佩服佩服...
还是张先生见识广,这样的东西也能找了来,并且用在BGA上,佩服!

网友:
刚看见一个帖子说用液晶支架做架子

网友:
这种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网友B:
要是我用发热砖的话,可能把发热砖排列成图示那样了。

这个给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用发热砖的话,可能把发热砖排列成图示那样了。

谢谢你,你的图不错,你的那个排列不错。我的做的太紧凑了。呵呵。

网友:
很不错,有时间的话也搞一台,现在板子太便宜,维修要价低,买成品的bga好贵

网友:
做得挺不错的,不过感觉风枪支架不是太结实

网友:
网上买了一块小的想做中间加热,居然有严重热点,还是中档的那种

网友:
效果怎样呢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以后开店也自己做一个,以LZ的先作为参考吧,

网友:
人才济济,,,,

网友:
搂住强悍   学习啦

网友:
这个靠谱吗

网友:
感觉还行。加焊了几次北桥。挺好的。就是没有重新做桥试了。过几天就试试啊,呵呵。主要是把温度控制好。加焊或重做桥一定要带上两个测温线在主板的底部和桥的芯片上面。

网友:
这样成功率高吗?

网友:
太牛了,我以后也自己搞一台用用

网友:
很不错,有时间的话也搞一台,现在板子太便宜,维修利润太低了

网友D:
弄个架子就好了..我想那个放8205的架子得换换..看着脆弱

网友:
几百做出来都好过去买那几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个架子就好了..我想那个放8205的架子得换换..看着脆弱

那个8205的架子不错,全铁做的,感觉很稳。也能前后,高低调节。架子下面是个配重,所以用起来不错。你看着是比较细

网友:
自制土炮经济实惠,比成品性价比高多了。
特别是现在维修价格越来越低的情况下

网友:
强悍啊.........有才,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你的图不错,你的那个排列不错。我的做的太紧凑了。呵呵。

今天我做了个试验,一个开放时中心温度比1/2半径处温度高50多度的发热器,只要上面放上板子,板子底部从中心到边沿温度竟然不差10度。可见不仅仅是辐射的影响,热风部分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视。所以下面的红外辐射器不均匀发热(比如有很大的发热砖之间的空隙,或者只有几根灯管发热),当离开一定距离(比如5~6CM)时,发热不均匀在PCB底面的温度差将变得很小,因为中央部分的热空气会沿着板底面向外走。

注:试验时PCB与发热器相距5CM,最高温度230度

网友:
有创意      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