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文件的隐含属性

楼主(2012-06-13):
绝对好用

129 Bytes,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绝对的好用

网友:
为了不让大家在费劲我直接把代码上了
attrib i:\"*" -s -h /s /d

网友:
DOS 命令  文件有四个属性。分别是S,H,R,A。
   如果要给一个文件添加或去除某个属性,可以使用开关“+”和“-”。

网友:
例1:attrib -H +S *.txt
   将当前目录下,后缀名为.txt的文件的隐藏属性去掉,并打开它们的系统文件属性。
   例2:attrib -R -S -H *.sys
   将当前目录下,后缀名为.sys的所有文件的R属性、S属性和H属性全部去掉。
   例3:attrib
   显示当前目录下所有文件的各种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