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修复七彩虹G41南桥进水

楼主(2012-06-13):
晚上十点,同行送来一个小机箱机器,说无法开机,换电源无果。
这是主角照片,外观上看不出进液。

夜太黑,灯光下看不清,先换上维修电源,测晶振两脚分别为0.16V、0.28V,有压差,再测IO开机相关脚。

SLP_S3始终0V,PSON当然无动作。
夜太深,困了,睡觉去。。。
今天上午继续。
取下主板,上维修台。这下测晶振,竟然两脚都是0.03V了!但同时也发现南桥边上的两个电容和一个电阻有腐蚀现象,细看是连晶振的!于是取下南桥芯片上的散热片,这才发现有进水--不,不是进水吧?那东西看起来不像是水??不管了,拿洗板水。。。
完了后再测晶振,电压不稳,时有时无,测CMOS跳线上电压竟然变成2.83V,电池电压正常。看来南桥问题不小了。
打电话,客户同意继续。于是上土得不能再土的炮。。。

各位别笑,俺穷,只能这样了。。。

取掉电池,放好主板。下加热先开到100度,1分钟后在南桥上慢慢加焊膏,只加一边,等它自己透到另一边,把下加热加到175度,慢慢烤。。。1分钟后,升到225度,上加热240度,掌握好距离,慢慢烤。。。1分钟后,把下加热加到250度,猛搞,直到桥可以轻轻推动。。。PS:个人经验,请勿模仿,后果自负!
移走上加热,关闭下加热,让它冷风吹。。。

终于冷下来了,装上电池,NND!晶振上终于有正常的电压了,0.24V、0.34V!
接上电源,开机,诊断卡走了,E1,喇叭狂鸣!
别叫了,不就是没装内存么?叫什么叫!
加上内存,不叫了。。。始终就没叫!!!!!
取掉内存,拿橡皮来。。。。。。
终于OK了。。。

网友:
赞一个!

网友:
加焊返修的多,重值一下很必要

网友:
这个加热会不会变型.我最近也在弄土炮.三温区的.上下都用8205加热.三温用四根红外灯管.自己觉得挺好.今天又从坛里发了三个8205的主板.回来以后把这个全部回到机子里.

网友:
把主板放好了,变形很小,冷却后就会回复原样!

网友:
很好啊行业内给力啊

网友:
还是BGA好,,

网友A:
家当跟我的一模一样,哈哈  不过我没楼主这么仔细,我是开始就猛火,上加热我是风筒,搞搞加焊不错,显卡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当跟我的一模一样,哈哈  不过我没楼主这么仔细,我是开始就猛火,上加热我是风筒,搞搞加焊不错 ...

开始就猛火,有些板子受不了就起泡了。。。我通常都是好好烤烤过才上去。。。

网友:
我的土炮下面是光波炉,没用几回,炉子放门口丢了,不是一般地烦人啊

网友:
楼主厉害。土炮用的精妙啊。

网友:
唉!各位老大你们就别打击小弟我啦!
  我只能用风枪来加焊!!!!
跟小弟来比,你们的不知道有多好!!!!

网友:
早期看到有用双风枪的我就心血来潮,又买了把结果用不上,方在那让同行看到了就要走了,郁闷。

网友:
还是BGA贵,,

网友:
楼主技艺精湛,学习了。我还是喜欢BGA多一点。O(∩_∩)O~

网友:
士炮也能行呀,牛人

网友:
当今维修行业,土炮横行

网友(点评):
有钱有生意,谁都想上BGA,至少比这土炮省心多了,成功率也相对高得多。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经验丰富, 风枪做桥都这么熟,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B:
下加热温区有点偏高吧,今天也是用土炮加焊ATI的显卡,下加热240度,上加热260度,直接板子报费,后来才改成下加热220度,上加热240度,还不错,加焊了个北桥,芯片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加热温区有点偏高吧,今天也是用土炮加焊ATI的显卡,下加热240度,上加热260度,直接板子报费,后来才改成 ...

我这个下加温250度可不高哦,你加热ATI的显卡,上加温过高才是错误的,最好别超240度!下加热250度不会坏芯片!

网友:
楼主可以把853预热台拆开看看什么结构么?这么矮是怎么做的热风?看了好改造一下自己的山寨BGA台.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