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屏幕,是什么问题啊?花一半?TAB排线的事情么?

楼主(2012-06-13):
这样的屏幕,是什么问题啊?花一半?TAB排线的事情么?

明显是屏坏了,发郑州可能修的好。。。。。。。。。。。
屏的问题多,

网友:
多半排线问题1

网友:
屏坏了。遇到过这种情况换屏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不是排线问题,是屏玻封内模块坏了。无修。

网友:
换屏吧,这个没得修了

网友:
屏坏了前2天才
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有问题换屏就可以了。修不好的大多

网友:
这个是横向的...驱动IC  有问题..看屏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换屏

网友:
楼上的那么多,终于遇到高手了。
汇报:innolux公司的MT190AW0A屏
主芯片NT7167FG-00019

你们修屏么?
我有好几个屏都是白屏
还有TAB线开断的

网友A:
群创的屏啊..那就是屏上的COG 出问题了..侧边一共3个..最上面那个出问题..有设备才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创的屏啊..那就是屏上的COG 出问题了..侧边一共3个..最上面那个出问题..有设备才能修的

你们修么?我邮寄给你
我们好多呢
QQ:2755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