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基5570装光驱进滚动条卡住的问题

楼主(2012-06-13):
客户拿来台宏基5570的笔记本,说重装系统后就进不去了,我拿过来看,能进PE装系统,就是装完系统后就不能正常启动,也就是在XP滚动条那里卡住了。本想拆机,抱着好奇的心态在百度搜了下,发现论坛有很多此问题的帖子,我只看过前几个帖子,没仔细去看后面的帖子,不知道此贴重复没,若重复版主可删除,言归正传,钱几个帖子都是要装安装版的系统,我在网站下了个安装版的系统拷张碟子进去装,这系统装得也真够久,但是发现还是卡住了,极度郁闷,难道操作方法错误??突然看到某人说的你打开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有个IDE那个选项点下选属性,高级设置里把传输模式改下就OK了,宏基笔记本和联想的有几款都是这样改了就好。这句话一直没人验证,我就验证下吧,反正死马当活马医,设置几次果然就好了,闲来无事,发张帖子先,我也不知道那位说的是哪个IDE,我干脆全部都改了,把传输模式DMA全部变成PIO,重启发现能启动,但是不认光驱。还没解决,这样不行,再继续设置,一个个的改,做种发现只要在次要IDE通道设备0的传输模式改成PIO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动,然后确定重启就可以了,认到光驱读到碟了,也不用花费那么多时间去装安装版系统

网友:
这个可以有。。。有用。。

网友:
也可以ghost系统后不加载驱动,装原版驱动也ok

网友:
这个改过联想F31也有这个病

网友:
他说的应该是ACH改ide吧

网友:
呵呵呵  ,之前也遇见过 ,装系统的时候 没打主板驱动  装完在装驱动  就  OK

网友:
开始系统不能安装 没装系统 是怎么进系统设置的?

网友:
我晕 上次我直接把光驱禁用了 说光驱坏了

网友:
这好像是通病啊

网友:
光驱不坏啊????

网友:
我之前碰见过  也说光驱坏了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碰上过几次也以为光驱坏了呢

网友:
此方法验证2次了 却是可用。。、、。。ACER 3680 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AICH打开才能进,有的要进安全模式把光驱模式改了,

网友:
算是 学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