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现代的显示器 19寸的 通电后图像正常就是背光不停的闪烁

楼主(2012-06-13):
这个是那里的问题啊
刚开始是不通电  指示灯不亮
拆开后显示器电源板上有两个25V 220UF的电容换成25V470UF的了

再通电就是闪屏了

网友:
灯管,高压板分别检查一下高压板上的驱动芯片坏的概率比较高。

网友:
有。应该是ux吧。你发个图上来好给你指点一下。

网友:
先把坏电容同电压的都换了,然后用该高压代其他的灯管,确定高压板是否坏。

网友:
这种故障不是高压条就是灯管问题,用替换法 很快搞定  先查查开关信号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了

网友:
嗯,用替换法确实很容易搞定

网友:
断开高压主供电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