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求路过的高手请留下你的痕迹

楼主(2012-06-13):
          各位大哥,小弟现在被这个问题已经折磨了几天都睡不好觉了,希望能留下你们宝贵的经验
   事情是这样的,上前天我们店来了个顾客来装系统,要求重装系统并重新分区,他主机的问题描述是玩SF经常弹出系统故障(见下图)然后就掉出游戏,但是其他网站或者其他的应用程序都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我将系统重装后帮客户测试一切正常后帮客户搬回去重装起,经客户要求留下再在家测试下,结果以前的老问题又出现了,我只有抱回店里等第二天继续查原因了。晚上回家查百度,找到几个方法第二天开始实验,扫毒(刚装的系统应该不至于哈,但保险起见吧),檫内存,反正网上说的都试了个遍。然后测试,两个小时的测试完了没出现问题,感觉放心了送回给客户,但奇怪就奇怪在刚在他家玩了十分钟老问题又出现了,我当时的心 拔凉拔凉的了,那没办法啊,只有抱回重新检查,测试。从前天下午一直到昨天中午,一切问题都变得不是问题了,完全正常,当我再抱到客户家的时候心都是虚的。果然,这次效果很明显了,他还是蛮给面子的,玩了一个多小时在我刚松口气准备走的时候有出现了,你们能体会我当时的心情吗???没办法,只有重新换另外一个系统,最后还是失败了,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你说是主机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在店测试那么久都不出现问题一到客户家就出现问题啊??如果不是主机问题,那线和显示器未必还能影响程序运行???难道这还跟风水有关???他们家不适合玩SF???纠结啊

网友:
这种蛋疼的机器,把钱退给他好了

剩下的时间 喝喝茶  看看毛片 多安逸

网友:
游戏重新安装过没?有些是游戏的问题!

网友:
我也很同意楼上的观点,不过既然结了这个活就要把钱挣到手,不管赔多少至少我弄懂了。这样的故障首先从你那里和他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游戏账号一样吗?网路一样吗?还有鼠标、键盘,和显示器。我们都不能排除。

网友:
可能是游戏和系统不兼容,打游戏补丁

网友:
兄弟,把系統和遊戲都重裝了,別裝什麼GHOST版,用原版,多給點耐心,多花時間,所有驅動都裝WHQL微軟認証驅動,把那些遊戲需要的雜7雜八的都裝上,什麼.net  還有physical X  什麼C++2008還有什麼2010我忘了,如果還不行那隻有認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
系统的兼容性,可以打补定

网友:
我觉得你是不是把键盘灯外设排除一下  去年我装机同样了配置装了2台 第一台正常 第二台莫名其妙的出问题弹出错误 东西换了一遍都没解决最后把键盘拔了就正常了 那个键盘后来也一直在用直到现在也没出现过问题 有些问题就是邪门的很  既然在你那试没问题 能影响的就只有外设了 键盘 鼠标 USB设备 声卡这些你都排除下  有时候问题真不能按常规思考

网友:
换个CPU试下、 以前我也遇见过这种出现对话框的  最后换个CPU 好了

网友:
多谢各位的大力帮助,反映的 问题突然消失了,但是原因却还在纠结中。如果照上面兄弟们所说是系统和游戏不兼容或者游戏的问题那为什么我在我们店都能用得好好的呢?如果是系统的问题也是一样,在店里能用但是一旦拿回客户家就崩溃,害得我都差点崩溃了,总之多谢各位的意见哈

网友(点评):
你的网络和客户家的是一个服务商吗?我觉得网络的可能性大!

网友:
感觉换CPU代价太大,麻烦,主板也要支持。
最好从系统找原因。

网友:
会不会是网络问题

网友:
感觉是显卡问题.

网友:
感觉好像内存么?

网友:
我个人感觉都还是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
游戏问题,你给他从新下个游戏  重装游戏差不多可以

网友:
他用的不会是硬盘版游戏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很难说的,其实你应该让客户在你店里玩做测试,没宽带当我没说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蛋疼的机器  有可能是系统   游戏软件  还有网络 看一下吧

网友:
都他们的傻B 人家都说了在店里没事 拿回去有事 还一个两个的系统啦 显卡啦 CPU的 回答问题的时候有没有看看楼主问的问题

网友A:
提示是内存访问异常,有很多可能性,不一定是硬件故障。换个版本的操作系统试试

网友A:
也可能是游戏问题

网友(2012-07-17):
我的电脑就有过这样的问题,也是高不了,但过段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没了!

网友:
疼,非常疼,不过一定要弄好

网友:
别勉强了,安心废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