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都大了。。hp cq40 接内屏很快掉电,外接撑几分钟不到掉电??

楼主(2012-06-13):
  一台惠普cq40放在几天了 都没修出结果来,情况是这样的 ,,机器一来的时候不显 用风枪热了下北桥 亮了 我拔下北桥直球后好了  但是到log就掉电了  起初以为是屏线 换了也一样 高压也改过还是一样 在量高压19v的时候 不知道咋的响了一下 结果把开机芯片kb926qf co 给烧了 从其他板子上拆了个kb926qf d3 换上 开机了 问下这2个芯片是通用的吧 会不会 这里也引起掉电??? 后来以为是显卡 把显卡拔下直球 但是还是一样掉电 到这里就吧我搞晕了,,一直想不通,,,  感觉温度高了点就掉电了,北桥和显卡都加了铜片 还是一样掉 。。。。求解了 各位老师傅 给我个思路 不甚感激 ,,,,在线等 413114979 qq

网友:
北桥还是没做好。

网友:
楼主什么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和你的情况一样,开机有时候过LOGO掉电,有时进系统不到一分钟也掉电,头都大了,北桥也做过了,CPU ,内存也换了,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
把CPU供电的上下管都换掉试试,很多时候掉电都是由于CPU供电不纯净引起的

网友:
请问是不是用的原装适配器?更换原装适配器试。简单刷个BIOS看看。重点关注各供电芯片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