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停一段时间开机第一次可以跑到C0.

楼主(2012-06-13):
有一块台式主板,第一次开机,可以跑码,到C0,之后,卡无显示,不跑码。后来再开,卡无显示。我是一个新手,请各位师傅指点,板子是LT:MCP65的就一个主芯片。停一会,再开,第一次可以跑到C0再开还是老样子。

网友(点评):
还是按不跑马修

网友:
代换CPU,试试

网友:
你会跑电路吗?  测一下电压有没有,阻值正不正常,芯片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

网友:
一开机就跑C0的话查查CPU那部分···   如果C0之前还有码的话就查查内存吧!!!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这块主板加焊主芯片,就OK了.

网友:
这还是CPU不工作啊

网友:
很明显的桥空焊

网友:
C0不叫跑吗  也跟本没跑 码    有的板子不跑吗也亮诊断卡没有坏,应该是诊断卡不支持那块板子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