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移动硬盘不认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13):
硬盘盒换过还是一样,插到电脑一点反映也没有,硬盘电路板供电正常

网友:
硬盘盒换过是什么意思?

网友:
拆下硬盘接到台式机看看能不能认

网友:
不认盘,有可能是硬盘盒,也有可能是硬盘本身坏了,只有取下硬盘,直接接到电脑上,用MHDD检测一下。

附:硬盘提问须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95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