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530内屏不显外接正常求助

楼主(2012-06-13):
该本原本是进水后一星期拿过来的,主板有些生锈,只烧了保护隔离电路,另外屏接口1脚和2脚烧断,飞线后19V出来了,上电后外屏能显,内屏不显,仔细看发现屏线1、2脚也烧断,找DELL维修站朋友要了根序列号一样的,接上去后涛声依旧。
没办法,只有细查了:

测得VBL19为19V,+LCDVDD为0V,查得+LCDVDD是由LCDVDD_TST_EN和LCDVDD_EN经过一个双向二极管开启的,如图:

13脚BACKLITEON背光开启 3.3V正常   14脚LCD_TST为0V 该脚通往EC,个人理解为LCD检测信号,应该为高电平,不知道对不对?

LCD_CBL_DET#应该是屏线插入检测信号吧?不插为3.3V,插屏线直接接地为0V,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下面应该首先查那个信号,请指教!谢谢!

网友:
内屏不显,外接正常,有可能是屏坏,屏线坏或者主板坏。  你这种情况嘛。。  问你一下,你知道屏线有一根线是自检的吗?如果自检不过,内屏不会显示,而是直接显外接屏上,建议代换一个屏线,或屏试试

网友A:
屏线和屏已换过。。

网友B:
难道没试试显卡吗,外接和内显显卡不是一个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和屏已换过。。

码片有对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试试显卡吗,外接和内显显卡不是一个模块

该本虽然用的是显卡门的芯片,但显卡打值全正常,而且顾客是用得好好的进水导致的,我现在怀疑LCD_TST为低电平是不正常的

网友A:
今天发现LCDVDD_TST_EN是由显卡发出。供电都正常,希望是显卡问题吧,我去干显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发现LCDVDD_TST_EN是由显卡发出。供电都正常,希望是显卡问题吧,我去干显卡了。。

图上好像是kbc发出的,怎么说是显卡啊!!!LCD_TST液晶显示器检测

网友:
遇到一台是北桥问题

网友D:
打LVDS接口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上好像是kbc发出的,怎么说是显卡啊!!!LCD_TST液晶显示器检测

LCDVDD_EN是显卡发出的,打错了,LCDVDD_TST_EN是KBC发出的。。

网友E:
从你分析来看,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再查查屏电路就对了,如ON,LV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从你分析来看,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再查查屏电路就对了,如ON,LV等

ON,LV?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LVDS接口阻值

DELL的真变态,所有LVDS都是空脚...打了屏接口16根数据线全部正常,而且上电都为0.7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LV?是什么。。

屏的控制脚,应该要有3。3V不是那个LVDS

网友:
楼主的高搞好了吗?我这里两台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