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A1237屏暗维修

楼主(2012-06-13):
最近接到一台13寸airA1237,客户描述说是黑屏。
       机器拿到手开机咚的一声屏幕变黑,证明屏幕已有信号,之后隐约看到有一个苹果图标出现,进系统,原来是屏暗......
       准备家伙开始拆机,这机器还挺好拆的,背板打开主板拆下。这时忽然发现屏幕边框有翘起的痕迹,好像是被拆开过,把主板放到一边先看了看那屏幕,边框很松用手一搬就快掉下来了,打开后发现屏幕原来被换过,看标签是一年前的,应该不是这里问题,客户说用着用着第二天开机就这样,还是先查查主板吧......

      因为苹果机器屏幕高压不是由屏幕产生,而是在主板上面的,找到屏幕接口J9000如图

找到29,30脚PPVOUT_S0_LCDBKLT信号为屏幕高压信号实测主板为8点几伏,显然偏低,顺着PPVOUT_S0_LCDBKLT往上面找到D9750升压管,实测D9750上游8.1v,下游8.7v,问题出在哪里呢?

会不会是D9750坏掉啦?先换一个再说,于是废屏上面找了一个换上,再试,一样现象。

郁闷啦。。。。。。
    只能再去研究图纸了,看到D9750后面还链接一个R9755,测电阻999kΩ,阻值正常,突发奇想拿掉R9755,看一下是不是被它拉低啦,拆掉电阻试机,在伴随咚的一声之后看到了久违的白屏,这是测电压D9750下游38.5v,这才对的吗。

      屏幕虽然是亮啦,但是这可电阻起到什么作用呢?搜遍论坛没有找到答案,后来是换了一个1mΩ的电阻才好的,所以在这里想问下这可电阻起到什么作用,根据阻值判断应该没有坏,为什么换掉一个会好呢,拔掉也会好?疑问归疑问,还是先装机收大洋再说,呵呵。装好后进系统,还是xp的,心里默念道真是糟蹋机器。管他呢先走人再说吧。

     两天后客户又回来,说是我给他修坏了,原因是他让别人装苹果系统装不进,总是报错,别人怀疑硬盘有坏道,说是我的维修过程中弄坏啦,别提有多郁闷啦......

      就这样机器扔在这好几天非说让我给他解决掉问题,说实话,当时真想痛扁他一顿,哎,只能帮他看看,该弄得都弄了,硬盘扫描过,完好无损啊,冤死我啦。

    大家知道最后怎么解决的吗,竟然是屏幕不兼容,因为那几天来了一个同型号的本,因为想到他屏幕换过该弄的都搞过啦,我把整个上半部分对换,结果好啦。
      打电话催客户取机,解释清楚,证明给他看,还是装一个xp的收100元滚球吧。这也是我第一次碰到不兼容是这样的,但是xp都好用,不管他啦,收工。

网友:
是啊 前两天接了台I7的国外机 也是换屏 暗   后来找了片一样的就好了

网友:
长见识啦!!!

网友:
我这个机器屏暗是主板问题,不是屏幕不兼容,屏幕不兼容表现为装原装苹果系统装不进,报错

网友:
一样也遇到过同样的故障(兼容)

网友A:
苹果还有屏幕不兼容这样一说啊  要是不兼容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还有屏幕不兼容这样一说啊  要是不兼容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我估计如果刷成原装屏幕的信息或许会好,但是机器拿走啦,试不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如果刷成原装屏幕的信息或许会好,但是机器拿走啦,试不了啦

是屏的信息  也像DELL 索尼屏的码片一样吗?要不就是BIOS还是刷哪里的信息

网友C:
系统不能装进,竟然是屏幕的问题,这个真的是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不能装进,竟然是屏幕的问题,这个真的是长见识了

我也是初次碰到,他这块屏幕用xp的没事,用苹果系统装的时候可以装,安装完后重启进系统有时候不能进,就算进去的话你按调节亮度的键就会报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 学习 了。。。

哎,电脑维修,无奇不有。呵呵

网友(2012-07-18):
原来是这样,又学到了

网友E:
我想问下,我修一台PRO 15寸的A1211屏暗 有影像,,板号是M75的  屏接口是J9000 找遍了屏供电是3.3V 苹果机的屏供电怎 么才3.3V啊,怎么没有高电压呢?高压条是怎 么工作的、??晕

网友:
我修过个A1278升压问题,造成的暗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我修一台PRO 15寸的A1211屏暗 有影像,,板号是M75的  屏接口是J9000 找遍了屏供电是3.3V 苹果机 ...

那就要看下你这个机器的屏幕是在主板升压还是屏幕本身升压的

网友(点评):
我把A1211的A壳拆开了(屏超难拆哦)发现高压压和灯管都 坏了,然后又跟据线头找到主板上高压条的接口 J9450 上面有12vA供电的,还有5V开启信号 主板上没有问题 最后改了高压条和换了灯管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看下你这个机器的屏幕是在主板升压还是屏幕本身升压的

能修好转到银子就行

网友(2012-08-17):
你这个应该是升压过高,造成ic保护了。看你这样的话,就是那个阻坏了造成的吧

网友(2013-09-25):
我也碰到一台 1237  不过 偶尔开机暗屏   几天才一次。。搞的我都不知道哪个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比较麻烦的了

网友:
长见识了,前几天刚修过一台索尼本也是换屏不亮,刷屏固件搞定

网友:
苹果机子比较变态,不好啃

网友:
看了那么多回复 真的要说 维修无奇不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