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小白 不小心将清华同方K420A BIOS里面的BOOT 全部删除了.....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6-13):
如题 现在我用U盘能顺利进入PE 而且硬盘里的东西也都还在    我是从W7系统想安XP  不是想双系统 是覆盖 在过程中  重启的过程中 出现了问题   途中我进入F2 BIOS  点到BOOT...尼玛来个电话 接电话去了  回来习惯性的按Alt  按到了X   结果我反应回来的时候已经把BOOT里面的启动菜单全部删除...我赶紧插U盘   从F2里的BOOT 重新发现了USB HDD 并能进入PE  用GHOST安装了XP之后 重启发现 屏幕读完BIOS 之后出现的是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d    .........先请大神们帮忙 是编程器 还是刷BIOS    我等会把图和我所在网上得到的BIOS   发上来 给大家查看

清华同方K420A AMD独显(PTT40TF).rar

网友:
直接用刷bios的机子讲bios初始化

补充内容 (2012-6-14 09:16):
兄弟我是易修的。

网友(点评):
兄弟是易修的 还是只是弄了一个易修的标志啊

网友:
亲  在线求解啊

网友:
用编程器刷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  问一下如果去专业店  需要多少钱  如果自己刷  怎么弄  能告诉我下么

你在哪里,不行寄过来我给你刷

网友C:
能进PE可以进DOS刷,不行只能用编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进PE可以进DOS刷,不行只能用编程器了

大哥咱们QQ 加下好友什么的么  帮下忙吧  QQ30686266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里,不行寄过来我给你刷

我是天津的 这个是笔记本的   主要是同事的 他托我帮忙 我目前也搞不定...QQ306862660  教我下

网友:
为楼主感到悲哀,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等待解决、、、、

T.T 今儿尽可能自己解决...不行明天只能专业修理店了 哈哈...

网友:
求帮忙啊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求各位大大帮忙...

网友D:
有没有恢复出厂试一下

网友E:
把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恢复出厂试一下

已经尝试过了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方便些

算了  明天去修电脑的地方去搞定吧.....我再也不犯傻了 多来之地方学习知识才好

网友:
我看最后的一张图不是检到硬盘了么,BIOS里的东西也能删???再做个系统进去不就行了

网友:
引导进dos刷bios不行么

网友:
楼上的几位,都显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d    ...知道是什么吗?唉无语中........

网友:
没有听说过BIOS 改不回来的。。有二个办法可以尝试
1 设置bios的默认值
2 进入需要设置的菜单下按F9

网友:
这才说到点子上了。估计是MBR有问题或者没设活动分区

网友:
如果你想自己刷bios就要买个编程器    然后再官网下个BIOS程序     或者你直接找个相同的BIOS用编程器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   在把程序写入你想要的BIOS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天津的 这个是笔记本的   主要是同事的 他托我帮忙 我目前也搞不定...QQ306862660  教我下

不好意思。我昨天下班回去了。晚上又事情没有上网

网友:
你自己不会弄还是去电脑店刷吧。

网友:
load 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BIOS 问题???刷个试试吧

网友:
再刷个呗,呵呵

网友:
编程器刷了

网友:
甩给做维修的弄稳当

网友:
没有操作系统,  编程器 伺候吧

网友:
搞出来没,我一直关注着呢

网友:
你的电脑进bios把选项打开直接试试啊,想f12或f9试试

网友:
我昏。这就需要刷BIOS?
重写一下MBR看能否正常启动,不行就重要格式化C盘。再不行,全格格式化。哪里要刷什么BIOS呢?还没听说过在BIOS里面按了一下X后,BIOS坏了的。郁闷

网友:
bios 一般是去不掉菜单的,图中看到己测到硬盘,点,load setup defaults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