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开机不过内存

楼主(2012-06-13):
DELL D630开机不过内存,板号LA-3302P,开机0.75没跳变,电压全出,PCIRST与PLTRST有3.3V,想知道这种情况与BIOS有关没有。希望各位仁兄指点一二。

网友:
内存有波没,没波看BIOS有波没、内存供电正常不,排除内存换北桥

网友A:
先CPU寻址到BIOS读取自检程序,然后才自检内存,当然与BIOS有关

网友B:
代换个内存试试!不行搞北桥或刷BIOS

网友C:
北桥重做了,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现在主要纠结上到0.75V电压,这种情况还与BIOS有关没有了。谢谢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重做了,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现在主要纠结上到0.75V电压,这种情况还与BIOS有关没有了。谢谢回答

O.75V电压?不是电流吗?上到0.75也不能说明CPU过了啊,对了你没跳变是吧,那估计CPU没过,换过U吗,再测测BIOS有波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CPU寻址到BIOS读取自检程序,然后才自检内存,当然与BIOS有关

嗯,那我刷下BIOS试试

网友:
确定是不过内存么。。。有没有可能是不检

网友:
内存供电,BIos,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换个内存试试!不行搞北桥或刷BIOS

嗯,我试试,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