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土炮的可以参考下!串口继电器

楼主(2012-06-13):
  由于近段时间做土炮,发现了PC控制的串口继电器产品,大家不妨去研究下!~

可以直接控制加温开始、结束、风扇等,但不能直接拿来做温控

网友:
好像要是有温度测试和软件配合就好了

网友:
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如果有人能根据这个串口继电器去做一个带温度检测的软件出来就完美适用于BGA了!

网友A:
那样也不行呀,那样整个BGA的售价就会直线下降

网友:
我也有 不过我的继电器是无线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也不行呀,那样整个BGA的售价就会直线下降

有创新、竞争,我们才能得到更好的产品,如果一直下来只有停留在某一个时期,不进化的话,你猜我们还有创新吗?不是吗?

网友A:
如果将PC控制继电器加上PC温度接收器,加上一套软件,几块发热砖,1到2个风枪,一个支架不就是一个完整的BGA了吗?那样的话讲所有控制电路的主题集成在电脑里输入温控程序,我相信比一般的BGA用着还方便呢?那样BGA厂家仅有的一点技术含量也没了更小的五金加工部就诞生了,BGA就和电烙铁一样普及

网友:
串口继电器  干什么用的 怎样用呢

网友B:
继电器到底是什么作用能简单介绍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到底是什么作用能简单介绍下嘛

串口继电器 我们可以简单得理解他为:电脑通过软件直接控制继电器的闭合作用(可以设置在某段时间内控制继电器的闭合,从而控制电路的开关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PC控制继电器加上PC温度接收器,加上一套软件,几块发热砖,1到2个风枪,一个支架不就是一个完整的BG ...

说的非常好,我坚信,迟早有人能做出这个软件和硬件普及使用。到时候厂家的BGA焊台就需要有进一步的改进了,相信会有更稳定、成功率更高的产品。

网友C:
这个首先需要一个 数模转换模块采集温度来转化成电脑能识别的数字信号。一个温区一个模块。
然后根据模块来编写程序,电脑的速度是没问题,这个数模转换模块的速度直接影响到反应灵敏度。
这个串口继电器的部分继电器需要改成固态的,比较适合用在BGA机器上。因为在平凡的开合动作下,普通继电器的反应时间和稳定性都是一个问题。
至于其他的嘛,就是操作这个BGA机器就要配上个电脑。对于做维修的,这个不是难事,
开发这么个软件,你们能承受的费用是多少呢?

网友(点评):
可否用PLC来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首先需要一个 数模转换模块采集温度来转化成电脑能识别的数字信号。一个温区一个模块。
然后根据模块来 ...

用单片机应该能实现,加一个P3 的电脑就OK了

网友:
一个继电器就能控制一个温区,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只是一个时控电路,通信反馈也是用来监视系统的执行情况。温控一定要有采样电路,然后就是PID算法的编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首先需要一个 数模转换模块采集温度来转化成电脑能识别的数字信号。一个温区一个模块。
然后根据模块来 ...

高手,软件开发只能用业余制作,如果针对性去做,费用肯定贵!

网友:
需要懂软件的朋友,开源的软件,开源的硬件。

网友:
楼主开发个串口控制烤红薯的我看靠谱,我最爱吃烤红薯,特地叫电工拿小号的桶做了个,
但是温度不好控制,要人在旁边看着

网友D:
有可行性
我再分析下,如果有价值,可以考虑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行性
我再分析下,如果有价值,可以考虑做

分析完共享思路给大家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
DIY用这个基本无意义。要用这个实现自动化还要开发应用软件,那成本就高了。

网友:
真要能编程,还是买个几十元的PID的温控改吧,也是51级的单片机,改起来方便。

网友:
1.这东西的成本多少?如果超过100元,没有优势,直接用时间继电器不是更方便吗?
2.感温头到控制板的接口电路,你怎么解决?
3.继电器类型的温度控制方式并不适合于BGA,基本上都是锯齿波的曲线。
以前大市民好像遇到过这个问题。
同意楼主:
5.0
张先生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