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71206fg-601能代换吗?

楼主(2012-06-13):
一显示器雷击后客户说白屏  拿来一看不亮  把屏线拔了才白屏  驱动板给屏的供电有  插上就没有 一闪就掉电  nt71206fg-601有响声  正好有个nt71206fg-603就换上了  然后就变成了黑屏 但不掉电了  这IC能代换么?

网友:
引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
那我还是弄个一样的芯片换上试试吧

网友:
换了  还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