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客户拿来个笔记本无显示求帮忙

楼主(2012-06-13):
本来刚开始学习修笔记本没多久

今天客户拿来个笔记本

可以开机,但是屏幕无显示

外接屏幕正常显示

从哪入手。。。

外接屏幕正常是否表示主板及显示没问题

笔记本是华硕的X81S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事,换个确定好的屏试试

网友:
如果换号的屏上去不好,再看看屏线,量下主供电,一般有两种电压,一个是主供电,另一个是开启信号3.3v这样

网友:
说得好模糊
啥型号,显卡是啥?
一般先简后难。
先确定屏那边,ok的话就剩下主板咯。

网友:
先查屏线 再查屏 供电 开启 外接正常也不一定显卡就是好的

网友:
   什么都别说了,做显卡先。

网友:
X81 显卡爱坏

网友:
屏线,屏供电,屏开启信号,屏,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