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神马情况?22寸宏基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2-06-13):
高手帮忙看看,这是神马情况?好悲催~~~~~~~~~~~~~~~

从收废品手里100M,收的22寸宏基液晶显示器,初步故障不通电。
拆开后只发现1000UF10V的电容鼓了,换上就通电了。
但是通电后,发现亮一下就灭,而且能听见有一支灯管有动静。这根灯管垦定坏了,手里没有,所以没换,外接一根灯管,然后再插上屏的另外三根好的灯管试机,这回好了,但是发现白屏。把屏线重插也不行,后来索性找了一个屏线换上。这回不白屏了,但是还是有问题。显示图像不是全屏,而且右侧有花的地方 ,如下图,哪位朋友给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
现在是用原机的驱动板和电源板+外接一根灯管,屏上三根灯管试验拍照的。   朋友们给看看是屏坏了么 ?我个人感觉不像是,因为如果右侧 花了,起码不会那么大的黑边吧  ?手里又没有通用驱动板。

网友A:
这个大概看是没有问题,出这个毛病的原因很多,你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我还遇到过VGA线不好,出这么现象的。最后不行,就刷一下解压板的程序

网友:
你还是换驱动板吧

网友:
换个驱动板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概看是没有问题,出这个毛病的原因很多,你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我还遇到过VGA线不好,出这么现象的。最 ...

主要是右侧出现那么一个竖条的彩色线条还有黑色边框 ,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也坏掉了 ?

哎,这100元收的显示器,估计赔了,呵。

网友:
屏怀了。100m收的赔不了。

网友:
屏坏了 做维修主板用还可以。

网友:
用一根灯管外接看会不会

网友:
你的图也太不清晰了,仔细看了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为什么还会那么宽的黑框 呢?

如果没有那个黑框,我垦定判断是屏电路坏了,但是有黑框啊。

网友:
屏的問題!! 可以放棄了

网友:
这很明显是屏已经出现问题~

同意楼主: 4.7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同意 是屏的问题!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B:
什么的很难说的,换个驱动板试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的很难说的,换个驱动板试一下就知道啦!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0822-1-1.html看下我的贴子是屏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结贴。。。。。。。。。。。。。。。。。。。。。显示屏问题。

因为有一支灯亮不能用,所以想拆开换灯管,屏电路仔细查看后,发现以前有人搞过,而且把屏体排线上的玻璃有搞坏的,所以垦定是屏的问题了。一时大意,没有把屏全拆开看,因为坏的地方在里面。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网友:
这样就是赔了。。

网友:
不赔吧,一般一个料板板也是10元左右收,原装驱动板,电源板,也值不少钱,特别原驱动板,原装的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