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被雷击了怎么办

楼主(2012-06-13):
显示器通电无显示,应该是电源板的毛病,可电源板应该从哪下手呢,在下小白,我有高压条,请求高手详细的告诉我一下,我感觉应该不费劲。

网友:
如果你是小白,我推荐你参加基地的远程培训:远程液晶显示器才 400元,学完了,我估计你应该能把这个雷击的修好。

网友:
烧哪儿直接换掉 板子都蛮便宜的

网友:
买个12V5V双输出的电源适配器实在没有如果是你自己用可以用小号的台机电源,将5V接在驱动上,将12V接在你的高压条上接上高压条的开关线完事。

网友:
先查交流保险,整流桥,电源调整管是否损坏。再查。。。。

网友:
买块板子直接换上吧 或者买个通用的电源块改一下也方便的

网友:
买块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