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1触发掉电

楼主(2012-06-13):
今接一本 东芝M801可触发,但电流到0.4几就掉电。掉电后可再触发 还是掉电。触发后量各处电压基本正常,不知从那下手,
望修过该机的朋友给个思路。

网友:
先排除u,再仔细查下桥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没有时钟  看看 有 cpu的电源好信号 处没有

网友:
我受伤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啊  不定时掉电   不知如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