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F83V不通电

楼主(2012-06-13):
说说昨天维修到的一台华硕F83V机器不通电,进水了,拆机把板子烤干,发现待机芯片RT8206A有氧化,一翻处理后接可调电源,待机0.00A没有待机电流,一量3V 5V都没有,开机线路图,量了一下RT8206A的工作条件,第四脚EN为0V,当然不对了,再量一下R8126第2脚19V,

再量一下第四脚EN二极体没有对地,说明电阻有问题氧化了,找一个100K的电阻换上去,再通电待机为0.05A,量了一下3V待机出来了,但5V只有1.9V晕,按开关没有反应,
再往下修哇,量了一下待机的EN1  EN2,当然了EN2是对的5V,但是那个EN1为0V,

从图上可以看到要想得到一个ENBL,那就还需要VSUS_ON这个信号从EC发出,量了一下EC的19脚VSUS_ON,有3.3V

以为是芯片有问题,找一个换了,一量还是一个0V,
上坛子里看看F83V无待机的贴子,他们说ACIN_OC#也会影响5V待机量了一下MAX17015BETP第7脚,有2点几V也没有问题呀?

没办法,往下找,
EN1到了,Q1905第三脚。

Q1905 的+3VO有,Q9108B  3脚16.8V对的, +3VSUS都是对的,为什么5VO_ENBL还是没有出来呢?R9102二脚有3.3V,但一脚0V,没办法,如果这部分是OK的,那就是另一路FORCE_OFF#的问题了!断开D9100,5VO_ENBL起来了,5V待机也出来了,说明就是FORCE_OFF#的问题,把D9100装回去,继续找FORCE_OFF#

FORCE_OFF#最终到了这里从图上可以知道要想5VO_ENBL起来那么JP9206 SHORT_PIN这个点就一定为高电平才能得到,而JP9206 SHORT_PIN又受VRM_PWRGD,SUS_PWRGD,1.8VO_PWRGD,VGA_PWRGD,DDR_PWRGD,1.05V_PWRGD这几个信号的控制,都有点晕了,这么多信号,量了一下RN9206的+3VSUS是OK的,那就说明是其中的一个信号拉低了JP9206 SHORT_PIN,这个点,哎、、、、、、只有一个一个的来量了呀,我先断开了D9203,看看是不是VGA_PWRGD的问题,通电依旧,好装回去,再断开D9202,看是不是1.05,1.8, DDR,PWRGD的问题,通电问题依旧,再装回去D9202,再断开D9201,以为是SUS_PWRGD拉低了,结果还是一样,装回去,把VRM_PWRGD割线断开,通电不一样了,5V待机出来了,一按开关可以正常上电了,我嘞个擦,问题找到了,VRM_PWRGD最终是由VRM芯片19脚发出,

换了一个VRM芯片MAX17033GTL换上去,通电电流一路狂奔,上内存,亮机了,测了一下功能没有问题,装起来OK
几经周折终于拿下了,

网友:
也遇到这个机器 不开机

网友:
楼主查这个FORCE_OFF#信号怎么没上图啊?

网友:
是啊,图呢

网友:
楼主的分析与思路真清晰

网友:
楼主历害啊,学习啦

网友:
技术不错 解决的干净利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有图纸加上技术就是成功,顶

网友:
图纸没上传完整有点小遗憾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强大啊 学习到很多 ..多来看看,楼主多发发这些出来 ...看来多来这里看看 菜鸟都变高手

网友:
怀疑ACIN_OC#跟5V待机是有那么点关系    但是你现在的EN脚没有  那个还是IO发出来的  既然IO已经发出这个信号要么IO坏  要么就是IO跟这个芯片中间的件坏了   根本就不用往充电芯片想

网友:
我那进也整晕了,就去网上看了一下,所以才会去找那个ACIN_OC#的,前面我都量过了,EC19脚有3.3V ,走弯路了呀,谢谢提点

网友:
技术不错嘛。以后多指教啊

网友:
ACIN_OC#低电平才对吧,要不IO不发VSUS_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