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6-13):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用什么方法可以还原
格式化

网友:
扫描不到数据就只能换主控了。

网友:
看来只能量产了
同意楼主:
5.0
风间尘
同意楼主:

网友:
只能量产,没有别地办法

网友:
我下了好多量产工具不好用啊

网友:
只能量产了,量产工具根据U盘的主控找,最好拆开看主控

网友:
找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应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