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GRS50不触发

楼主(2012-06-13):
一台索尼PCG-GRS50/B公共点有电压18V保护隔离没问题,电池放电也不行搞了好久就是不触发       求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有3VMM和5VMM没各小电压1.8,2.5有没?

网友:
开机键上有没电压?

网友:
你先确定待机正常不, 3VPCU和5VPCU出来没。先确定好待机再来问吧

网友:
先查待机条件,如:3VPCU和5VPCU,VCCRTC,32.768,RSMRST........
再查开机电路.....

网友:
不是进水的吧,凭经验去查一下。

网友:
看一下开关键上有没有5V电压,按下瞬间变没变成低电压。

网友:
哦谢了啊但是好像还是不行啊

网友:
先查待机电压正常不

网友:
然后再查查其他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查查所有供电都正常了,就查时钟

网友:
最后还要查查复位正常不

网友:
我也有台索尼,隔离保护没问题,开机键上也有3.3V,开机瞬间也北拉低,就是不触发,可能什么问题

网友:
我那台也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时钟,电源,开机电路,书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2012-08-12):
新手,不知道。

网友(2013-10-06):
这个应该与sm总线有关吧!查一下。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没修好装给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