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40不定时的掉电???

楼主(2012-06-13):
  北桥 直球去 显卡直球过 屏线换过 高压换过  外接能到系统界面就掉电 掉电后估计是温度太高了 开了后马上就掉是  不知道哪里调节温度的 还是哪个芯片有问题 开机芯片换过了 原来是kb926qf co 的 我换成了kb926qf d3的 跟这个有关系的吗  。。。

网友:
温度太高是你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在CPU反面有个温度控制芯片坏了,摘掉就可以了,我上次也是这样的

网友A:
能进到系统界面,硬启动已经完成,重点检查CPU、显卡、芯片组的散热及温控电路部分

网友:
CUP座子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到系统界面,硬启动已经完成,重点检查CPU、显卡、芯片组的散热及温控电路部分

就到要输入密码的时候就掉电了。。。。散热都弄好了,温控电路怎么去查了

网友B:
肯定是温控问题

网友:
j就 是CPU后面 背面 有 以 小的 黑色 的 温控芯片啊 。换一个 就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温控问题

你好 我该怎么查这个温控???我取了cpu后面 u2的芯片 还是一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