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31不充电,接适配器无法开机

楼主(2012-06-13):
电池应该是电用完了,测只有12V,接上适配器也开不了机,原来用电池能开机!

补充内容 (2012-6-14 14:52):
确定是电池没问题,电池本身就是12V的,那就不关充电的话问了,原来测的是1631,9脚无基准,换个新的1631还是没有基准2.5V

网友:
查保护隔离线路

网友:
适配器那段的保护隔离有坏的修保护隔离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主 查保护隔离

网友:
很同意

网友:
保隔,适配口,适配器,

网友:
装上电池 接上适配器 十分钟后开机试试

网友:
查隔离保护\充电电路.....

网友:
充电芯片换了没有。

这和充电芯片有何关系

网友:
IBM笔记本电脑比较多保险丝,多检测供电部分的保险丝。

网友:
充电路查一下

网友:
充电控制芯片加焊就OK了,不行直接换、、、、、

网友:
插上适配器测一下电池接口有电压输出没有

网友:
我觉得是充电芯片挂了

网友:
没检测到适配器

网友:
电池接口没有电压,适配器是16V的,开始认为是MAX1631换了也同样,一点反映都没有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啊  解决了发布下

网友:
跑线路慢慢查吧。不能总是试着修修这修修那吧?

网友:
3 5V待机有吗 保护隔离过了吗?你查下看把 光猜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