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不过隔离,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06-13):
一台X201I的机子,不过隔离,Q48的S极D极都是20V,Q22的控制极无电压,-PWRSHUTDOWN为低,U39的61脚3SW有3.3V,46脚有3.3V的上拉电压,但不输出.测U39的57脚BAT_VOLT有7.3V,3脚-EXTPWR为0V,16脚SHDN_IN#为3.3V58脚TH_DET为0V.请高手指教要有什么条件U39的46脚-PWRSHUTDOWN才会输出3.3V的高电平?

网友:
-PWRSHUTDOWN
这个信号来自TB芯片 ,你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条件都有 那就给TB换了

网友:
搞的怎么样了呀,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