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3):
如题 求高手指点下X50N待机0。06按下开关跳到0。07就不动了,这个问题前是短路修好后就是这样的,在线等高手指点,3 。5V都 有
问题

网友:
2.5和1.8有没有,上电时序的问题走到那步了图纸找到了吗?

网友:
2.5和1.8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