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看图纸一些疑问

楼主(2012-06-13):
只能在图纸上认识元器件至于电压信号什么一概不懂!请前辈们指点下!

网友:
一概不懂  那怎么教你?你还是花点钱去培训下

网友:
很好分辨的,  还是了解下基础吧

网友:
买基础书看吧。VCC  VDD   V+    代表什么。你不去看书怎么知道。图纸上面一般都写代号的。你要把代号背出来。

网友:
这个信号多吗?我看芯上的挺多的!是不是要死记硬背的?

网友(点评):
1234567890一定要背下来,要不怎么能知道什么是11,12,13.……99.…………呢?

网友:
学维修,有些东西必须要死记硬背的哦

网友:
谢谢,不过被信号汗。。。我觉得真多呀!努力吧!

网友:
还要死记硬背啊!哪些要死记硬背的,可以说说吗

网友(点评):
全部啊 全部。。。。。

网友A:
我刚开始也是什么也不懂,买了一本最基础的书,看完,基本的东西了解的差不多了

网友:
多看了多学了,不就知道、了解了么,不过学电路 要有基础,没基础怎么学也学不好,先看电路基础知识

网友:
嗯,我也觉得一落千丈了,好久没看,真的,,,唉

网友(2012-07-17):
去找一份design guide来看看,所有信号都明白了!
多看看芯片的SPEC

网友:
如果信号一概都不懂的话那你撑死也就是个板卡级维修,芯片级维修主要就是跑信号,建议你还是去培训下的比较好

网友:
求前辈给点经验,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开始也是什么也不懂,买了一本最基础的书,看完,基本的东西了解的差不多了

什么书 ?推荐一下

网友(2015-11-13):
在图纸上看的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