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 花屏

楼主(2012-06-13):
今天接一台东芝,很像是屏幕花,打一下阻值,屏线坏,换了,OK
屏幕

网友:
学习,这种问题很常见吧,

网友:
M300的也坏屏线

网友:
严重怀疑楼主灌水帖,呵呵。不过还好了,学了一招、、、、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通病吧~~~~~~~
麦克风
Ffffffff

网友:
也有的是电容问题

网友:
屏线就是一根有问题 飞仙也可以的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2012-07-15):
我的花屏不是屏线的事

网友:
这么容易就修好了

网友:
这机子花屏也有的是CPU下的大电容坏,这个也是个通病啊

网友:
今天也接到一台M300的也是屏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