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机主板,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2-06-13):
主板型号945GSED-HS-02,不通电,IO型号是IT8782F,求图纸,或者此IO  PDF,有个发个,谢谢

网友:
只能自己跑线了。这个IO不一定管触发吧。

网友:
我试着跑线过,但是悲崔的是,开关和绿线都是经过几个零件后,到反面,然后反面就一个孔,走夹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