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随便什么二极管都能作为稳压管吗?

楼主(2012-06-13):
什么二极管都可以正极接地,当做稳压二极管吗?

那他们的稳压值是多少呢?

网友:
当然不可以,稳压二极管都有规格的,3V 5V 12V等等,不同电压的不能通用

网友:
普通二极管也可以作为稳压使用,不过的多个串联。稳压值一个是0.7幅返项电压不能太高做信号稳压可以。

网友:
如果在图中黄色圈里面加个普通的二极管,他稳压值多少?

网友:
普通二极管?不会是起保护作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从那个角度说,就是正向压降了

这个是怎么个意思呢?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0546-1-1.html

网友:
正确答案在哪里?

网友:
稳压二极管都有专用的,上面都标有具体值的,普通的请不到稳压作用

网友:
普通二极管稳压值很小,所以还是用稳压二极管好用

网友:
这两张图分别是ibm t42的系统待机3v、5v的输出端。

请教这几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的?

网友:
有高手说正极接地的二极管就是稳压管,我表示怀疑,可是人家表示bs。

网友:
回灌作用吧!

网友(2012-07-30):
风扇正负极之间的是起续流作用,稳压管是起稳压作用,稳压管有稳压值的。

网友B:
肯定不行了。你得多看看书,多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了。你得多看看书,多学习

我水平不行,可是有高手说只要是正极接地的,就是稳压管

网友:
二极管分好几种的:发光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一般起稳定电压的作用,稳压值一般会标在管子上面,没有标稳压值的也会有管子型号,可以网上查下相对应的参数,至于说正极接地的不一定是二极管,要看具体的电路,小电机的正负极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起续流作用。

网友:
有专用稳压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的特性是但方向导电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水平不行,可是有高手说只要是正极接地的,就是稳压管

我可以认真负责地告诉你:你那个所谓的高手纯粹不靠谱!
以上图为例,D就不是稳压二极管,而是采用高频整流二极管。

网友:
哈哈,楼上烦躁了,如楼上所说的二极管是续流二极管,并不是稳压管,凡事不要总是相信别人所说,自己亲自去验证一下就知道对错了。

网友(2015-11-13):
种类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