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电池 CMOS 供电二极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06-13):
有一片映泰770主板维修 ,故障是:
经常主板电池用几天就电池没电,要重新装电池,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主板供电的二极管击穿了,D1漏电了,
但很难在料板上找到这种二极管(多数是三脚的双二极管),能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代换吗?
或用什么型号来代换?

网友(点评):
山寨的料板上有的是的,玻壳的二极管就行呀

网友:
找得到三脚的用其中两脚也可以啊,都是相同作用的

网友:
楼主确定这两个元件是二极管吗?下面这个板子和你的板很相近,上面有很多跟你标注一样的元件,但没有符号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网友:
楼主实在找不到这样的料子你就找个普通的换上去吧,实践出真知

网友:
普通的代應該就可以了 這種電路很常見沒啥特別的

网友:
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二极管

网友:
围观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找同一个部位的二极管就可以的

网友:
呵,兄弟的想法与我一样,用二脚也行,只是一般这些三脚二极管比较细,要飞少少线了!

网友:
一般的二极管都可以啦!只要你能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那个二级管就是普通的。随便装个,别装反就行。

网友:
主板上多的是,随便一个换上去都行的

网友:
费板上有的是。。。

网友:
管压降 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多谢各位兄弟指教,在废板上拆了一个玻壳二极管换上,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