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很 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06-13):
最近接了一台清华同方锋锐K400不良 换了cpu好了 拷机取机一切正常 可是用了半个月又回来了 客户说不开机 我检测无待机 无3 5v 最后发现是USB接口呗插短路了  去掉之后 发现还是短路5v  烧机发现坏了两个原件更换之后5v不短路了 可是待机却很高 0.12左右不触发  开关有19v按下开关只跳到17v左右  请高手指教哦  急

网友:
由于没有图纸 还请有图的朋友给分图纸哦

网友A:
0.12的待机说明某路供电有短路,重点检查各路供电吧

网友:
这个明显有点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2的待机说明某路供电有短路,重点检查各路供电吧

可是我花了一天时间也找不到短路的地方 实在没辙 才来请教啊

网友:
还是要自己慢慢找吧

网友:
有没有那位兄弟有图的支持一下 传上来啊

网友B:
待机也太高了,查查待机芯片和IIO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也太高了,查查待机芯片和IIO呗

IO我也换过了一样的哦 三桥和一的桥也换过了 一样哦

网友:
怎么也没人上个图哦  拜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