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DY HL17W 17寸的显示器

楼主(2012-06-13):
接到朋友的机器。 就首先问下什么问题,没显示,我就通电看下什么故障,通电屏上显示。心里想这故障估计都是屏的电路出现问题,就拿回来检测,先拆开发现板没明显问题,电容也没问题,就先换条屏线测试,故障是白屏了。之后再改下通用板看下故障是什么。结果还是一样白屏只有背光。接个信号看下,故障也是白屏。请问大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上的主控坏了,因为在你的第二幅图上好像有屏供电出来了。

网友:
是的就是屏电路上最大的芯片,不过你也的看看屏接口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屏上有没有一个12V 的,和保险

网友:
接手也是白屏吗?看屏供电呀

网友:
是的,屏的几路供电都有的话就是屏坏了呵

网友:
先看屏上的保险。

网友:
看第二图的话..就是屏上Y侧的驱动IC..有问题哦

网友:
屏的问题.楼主要是不愿意修.可以和我联系.我20收.回来自己修

网友A:
20收?这个我想楼至恐怕做不了主吧,不是他自己的,不过真的20能收,我有多少要多少

网友B:
楼主说的我没太明白  是什么通用板啊   外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我没太明白  是什么通用板啊   外接看看

乐华2025免烧录~测试也是白屏,焊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收?这个我想楼至恐怕做不了主吧,不是他自己的,不过真的20能收,我有多少要多少

也太黑了把。

网友:
屏IC虚焊修好过一例

网友:
白屏带花纹那应是屏问题了,,不会修呼。。

网友:
有没有换驱动板。

网友:
看上去像屏的问题

网友C:
先看看屏电路供电是不是正常的!我样的问题应该是大多的屏坏了!屏电路也可能你摸下屏电路上的芯片非常烫手的一般就是坏了的!有的话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
检查主控芯片和升压电路,看图片5V电压是已经输入屏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屏电路供电是不是正常的!我样的问题应该是大多的屏坏了!屏电路也可能你摸下屏电路上的芯片 ...

接信号显示时触摸主控芯片很烫难道真的损坏?代换或者会好?

代换不一定会好的!因为很多的还不了原的!只有试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