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2-06-13):
驱动器的MOS管烧了一对,但驱动他的8脚芯片被厂家打磨了,所有的芯片都打磨了。MOS管是GB10B60KD,手上没有就用6N60代换了,没电源试机,输入110V。

网友:
不太好修,淘宝淘个板吧

网友:
确实不太好修,要有这方面的资料才好修,6N60 也不能代换

网友:
没资料和图纸不好修哟

网友:
这个厂家挺黑的,像这样的不好搞,要有丰富的维修经验才行,

网友:
这个步进电机驱动用在哪里的?

网友:
还没有那人水平哦。。要高手啊。。。

网友:
宝石研磨机,全自动的,那个驱动电源厂家要600一个,修一个收150没问题,我们这这设备多得很。

网友:
用24V直流可以试机的,重点检查脉冲光耦的限流电阻,一般坏的多。

网友A:
首先要说的是GB10B60KD不是MOSFET,是IGBT!用6N60代用,不敢说一定可以。但以前在修一种风机控制器,因为错误地认为原开关管是MOSFET的,而用6N60误代了IGBT,倒可以工作。
IGBT前面的驱动芯片一般多采用IR公司的产品,比如IR2184。也有些采用Microchip公司的芯片。
这类小功率国产步进电机的价格通常不高。

网友:
GB10B60KD不是MOS管,是IGBT。驱动IC是8脚的,一般是IR2127(需要6片),16脚的一般是IR2112(需要3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说的是GB10B60KD不是MOSFET,是IGBT!用6N60代用,不敢说一定可以。但以前在修一种风机控制器,因为错 ...

我从百度上搜索GB10B60KD上面说耐压600V,耐流10A,我分析了一下电路,输入110V,我就用了IRF640代替早上装机OK了。居然修复了。

网友:
别信百度,要信谷歌,这个管的电流比你认为的大一些。

网友B:
工业板子,一般是不可以代换的,就算是同型号的,跟的字母不一样,装上都危险,供电还好点,尤其是信号方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业板子,一般是不可以代换的,就算是同型号的,跟的字母不一样,装上都危险,供电还好点,尤其是信号方面 ...

兄弟,别危言耸听了。能不能代换,取决于你对元件的了解,我手头常用的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就几种固定型号,这些件易购、价廉、参数好,代换其它型号是常事。
我以前的公司有大量各种型号的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IC,每遇到一种坏件,不是看看自己已有的能否替代,只是一味的买新的,看着让我心痛,败家呀。

网友(点评):
能不能代换,取决于你对元件的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别危言耸听了。能不能代换,取决于你对元件的了解,我手头常用的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就几种固 ...

恩,你说的能不能代换关键是对元件的了解,这个非常赞同,就像修电源板主要是次级整流管坏了,我一般都用RU4代!还有液晶显示器高压板方面,C5707这都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工业板,我一般都是发原装管子,和芯片,就像我上次修的一个工业电源板开关管原装的是E13009AL,因为在我们当地没找到原装的所以用了,13009L,参数都是  20A   700V ,但是上上用了没3分钟就挂了,开始以为7500周围元件还有坏的,可是测了半天元件阻值都是数值正常,后期在淘宝拍了10个E13009AL(我一般买什么都多拍,怕再烧了再发麻烦)上上用了1分钟  2分钟  10分钟过去了还没事,接着测了一下午发现没问题了,给客户打电话来取,你要是问我问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只是修到的时候问的老维修师傅,因为修的工业板少所以一般也不备这方面的配件,其实修的这个板子还有那个限流电阻1.5欧姆也坏了,不是发帖子不多说了,以后有问题还请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你说的能不能代换关键是对元件的了解,这个非常赞同,就像修电源板主要是次级整流管坏了,我一般都用 ...

关于元件使用的事,这里我再多说两句。
对于元件代换,除了参数要合乎要求以外,还要注意是否是正品。目前假冒的太多了,有些一般人从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像十几年前我买显示器行管2SC4769(好像是这个型号),激光刻字的,表面绝没打磨,引脚粗细等都是对的,总之外观上看不出来破绽。但工作时发热严重,时间不长就又坏了。后来和显示器厂用的同型号比较,人家那个是印字的!
另外,就是采用正品件也可能会涉及到参数调整的问题。不要以为工厂的电路图是一成不变,实际上工厂会根据采购的元件批次,对部分电路的取值进行微调,这样才能完美地解决元件的离散性。比如我以前给客户代工一款高压点火器,就是根据我手头开关三极管的差异,调整激励电阻,让放电距离保持合理距离。

元件正品和残次品有很大的区别,我也遇到过13007烧坏,用13009代换.第一次买的13009就是不能用,换一批装上就好了.没动过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元件使用的事,这里我再多说两句。
对于元件代换,除了参数要合乎要求以外,还要注意是否是正品。目 ...

谢谢,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个名词就是你所说的一个电路名词激励,不到家,都忘了,呵呵,老师还在工厂做过,挺好,本来学完了也打算去工厂实习的,可是后来学校给找了个市场摊位,摊位老板技术还不如我,做了半年感觉学不到东东,就回家自己干了,现在也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有点遗憾,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元件使用的事,这里我再多说两句。
对于元件代换,除了参数要合乎要求以外,还要注意是否是正品。目 ...

学的不好,修起来都费劲,有时候都想放弃,不过经过自我调整,学习,充电,又自学了,认证自学之后感觉真的很好,修东东也高兴,看见客户来也不凑了,看见客户拿的不是电脑,是给我拿的钱,现在碰见老师感觉自己又小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