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85q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12v只有4v多5 v只有2v多

楼主(2012-06-13):
hp w185q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12v只有4v多5 v只有2v多  是哪里有问题  请各位大侠帮忙   电压无跳变     50v47uf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把电源板和驱动板的连线断开,看看电压是多少,恢复正常了就是驱动板有问题,电压还是一样的话就是电源板本身有问题

网友:
经二楼的  在检查下变压器前面的开关管和控制开关管的那个控制芯片。在不行你就在看看反馈电路   光耦合器,和一个431的元件,一般坏的就这几个了或者是变压器吧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简单了,简单到同行都不想去回答了,估计楼主应该先学习点基础,反应问题需要按照正常的思路去检查,检查无果,感觉疑难发帖求助为好。
对于你的问题,第一,像楼上说的先断开,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高压板或者驱动板的问题。
如果是电源的问题,第一测量300V是否正常,大电容失去容量也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第二测量300V是否加到电源开关管的漏极D,再测量S极到地的小电阻是否开路或者阻值变化了,一般是0.22-0.5欧姆之间,再测量电源300V通过2个或者一个大电阻(一般220K-470K)到电源PWM芯片启动电压脚的电压是否正常,电阻开路是不启动的,像你说的有了电压,虽然很低,可以估计这个电阻没有问题,否则电源根本不启震;那么重点就要检查续流电压了,这里你说的换的电容就是这个电路上的,一般坏的不多,也就是PWM芯片启动脚的电压了,像老的UC3842是7脚那样,需要有大约16V左右的电压;再检查光电耦合器和次级的调压器431是否正常;再检查PWM输出脚到开关管控制极G的线路,重点检查这个线路上的电阻和加速二极管并联的电路;再检查控制极G到电源地的电阻的阻值,以及到地稳压二极管是否击穿了;最后换PWM芯片。
按照以上的思路检查,估计99%的电源电路都可以排除。

网友:
检查下电源开关管

网友:
有电源管理芯片直接更换,不跳变其本上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我遇到过多台。

网友:
有电源管理芯片直接更换,不跳变其本上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我遇到过多台。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40826#lastpost

网友:
这种情况先换电源管理芯片。时下正在修aoc 2016sw故障现象跟你这台一样,有输出电压低无跳变。换完芯片一切ok.

网友:
这种机子不太好修   自己不太懂就淘个主板换换吧

网友(2014-06-29):
一般都是  电源管理芯片   其他地方除了 明显看出来的地方, 其他坏的很少见